[内存维修]
合关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内存合并的时,我想问一下,如果两个条子的颗粒上面位数,容量,都一样,频率不一样的可以合并吗?频率到时候改成小的频率。
第二个问题就是位数,容量,频率一样,但是后面的数字不一样可以合并吗?比如说,颗粒的最后面一般不是有的有-5 -6 -5b -6b一类的,这些数字不一样,能合并吗?
问题

网友:
-5,频率为400MHZ,-6,频率为333MHZ

网友:
还真不知道哦,我估计还是找一样频率的和比较好些,你试一下估计就知道了

网友:
喔,谢了,呵呵,我还真没有注意这个,我说的其实是指5B 6B 呵呵呵,谢谢了
晕死,我修的好多条子都是用这些东西代换的。估计频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