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6252 开机显示后掉电

楼主(2009-10-25):
acer 6252  开机显示后掉电,显示后不定时掉电,有时2分钟左右就掉电,集显的,还有个芯片不知道是什么用的,cmd0728/cm2009/020r/0869这是芯片上的型号全写上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作用,请版主解释下,谢谢!

网友:
开机掉电一般和散热的关系比较大,还有是不是有虚焊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