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达克865要清BIOS才能开机

楼主(2009-10-25):
一块斯巴达克865PAP  REV2.0的板子开机后进系统设置好时间日期后关机在开不过内存代码C1,清下BIOS就能正常开机,修改BIOS也不能重起,不挂硬盘不修改BIOS每次都能点亮,电池有3.0V、跳线上有2.8V。晶振有0.5V的压差,各位指点下

网友:
我前些日子修过一块,就是进bios保存不了信息,bios刷了,io换了  ,可是还是不行,最后在不经意的情况下换了个显卡,在进bios  保存 ok 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为什么呢!

网友(2009-12-20):
我的一块华擎主板P4VM890也有类似情况,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
昨天遇到个IBM小主机,845的板子,也是清空BIOS才能开机,关机后电源不拔机器会自启动,启动几秒断电,再自启动,诊断卡跑D3,拔了电源清空BIOS再通电又正常,机器不愿住院,没搞定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大多是CMOS电路问题,,,

网友:
先刷 BIOS ,后查电路。

网友:
查查时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