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741的代换

楼主(2009-10-25):
电源板的C1741坏了 用什么换。。我用了C1815和C3311有不形。。还有各位大哥。大姐 变压器怎么测好坏。。

网友:
不知道这个元件用在什么地方的。可以用C945试试,虽然C945只有0.1A的电流,但两者都有250mhz的频率特性,应该可以代换。再不行用s8050试试。实在不行就只有原值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