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VGA接头松,显示器变色,换了头还是不行

楼主(2009-10-25):
一块84G主板,没什么大毛病,就是显示器接上变色,用手用力动一下数据线与VGA的连接,颜色正常,
明显是VGA头的问题,可能空焊,取下主板把每个焊点加焊完还是一样,无奈,干脆把VGA头都换了一个,可是故障还是一样
真没法了,按道理说换了个头就应该能解决了,可是为什么还是不行,希望大家给点意建

网友:
VGA线的那一头呢,换根线试下

网友:
把整个线都换了吧,有的时候不是头的问题 是里面的有短线的地方

网友:
不是线的问题,显示器我都换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显示器问题吧。晕

网友:
感觉跟主板没多大关系啊。

网友:
晕,不是啊,不是说过了嘛,我换其它显示器适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估计是VGA线的问题,
楼主判断错误,
把座子拆了,
焊接技术不过关,
断了一条线

网友:
打下主板VGA RGB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换一个显示器在试.不就可以解决了吗?

网友:
你怎么都没听我说,我说过了,我换过显示器了,排队线和显示器的问题了,肯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LZ都说了是VGA接口的问题,还硬要说不是线的问题,细心点把VGA头重新焊一下,线换一条,故障依旧的话,就拆机了。

网友:
上独立显卡试试,是不是,不行就跑跑线路,VGAD 15脚 ,1  . 2 .3 脚一般是各经过3个电感,限幅二极管和电阻到达集成显卡的北桥内部,9脚是5V的VCC供电脚,12脚数据线经过一个电阻到达北桥,13 .14 行场同步也是到达北桥的,15脚是时钟到达北桥。自己去跑看看,不行就直接换独立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人810的板子,红色时有时无,结果是接口边上的贴片电容有点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