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10两分钟自动断电..

楼主(2009-10-25):
机器可点亮..到提示输入系统密码时就自动关机.每次断电时间都差不多.是回到待机电流..断电后可以再触发..空板点.将CPU风扇改成长转.加了铜片.也是依旧.很规律..此机温控由IT8510E.控制..给点掉电的维修思路..应该不是CPU散热问题..我用风扇对着吹也是依旧..
cpu
掉电

网友:
估计有芯片虚焊哦。先加焊一下CPU供电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