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不能上前端总线为533的CPU

楼主(2009-10-25):
主板:GA-8IG100-G
故障:可以上2.1以下的CPU,只要前端总线为400的都可以,上CD(前端总线为533)的就不行,跑码c1--01停止,有报警声。电压都正常,刷过BIOS.此板CPU附近有个ITE  IT8206R-CXL芯片,很面生,是管频率的吗,请大家给点思路啊?

网友:
检查时钟新片以及时钟电路和CPU电路

网友:
cpu上的是cb2.13。时钟两个为0.42v  0.39v.cpu电压1.02v。不上内存有时c1-01也在跳变。内存时钟1.24v。

网友:
南桥决定了,上不了的

网友:
CPU电压比较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咳,865的芯片组怎么也能上。

网友:
正常的时候CPU供电时钟什么跟这些对比下,个人感觉CPU供电有点低了

网友:
CPU供电应该在1.5V左右.今天收了块杂牌845PE主板..按理说也能上赛扬D的...偏偏不认识..懒得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