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845a02-6l触发即灭

楼主(2009-10-25):
CPU、内存、AGP、北桥供电均无短路,POWON信号直接进入IT8712F-A的72脚,71脚当触发时为3.3V不一会回到0V并关机,但76脚只要72为低电平则为低电平。已确认主板故障,IO已更换无效。
强行加电发现没CPU供电,更换电源管理ISL6563CR后修复。

网友:
触发即灭 肯定是有短路噻.  供电 时钟.复位 先把供电修好后才说其它的吧.这个是基本的.才有后话.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是:你强形触发,然后用手感觉一下,有没有哪个芯片有没有明显发热。并一会就炀手的感觉。

网友:
把12V插头不插试试,能上电的花就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不插12V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