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5V供电问题

楼主(2009-10-25):
一台SH-7155液晶,出现通电指示灯一下绿一下红的闪,拆开一看是电源5V一个滤波电容鼓包了,换掉试机正常,以为修好了,关机放一边,第二天在试,又是老毛病,但开在那里过了二三十分钟后就正常了,不关机用多久都没关系。用了几天后就不管你开多久都不会亮了,只会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好像哪里过流了,电源所有电容全换还是一样,以为解码板的问题,但是用其它的5V单独供电,液晶就正常了,所以还是电源板的问题,测输出电压12V5V都正常,以为高压板过流,断开高压板12V供电,还是一样,只能说明是电源带负载差,可是电源上所有元件都换了(开关变压器没换),就是点不亮,(换其它的解码板测5V电压只有3.4V)用原装的5V就是5V,搞的头都大了,不知电源哪里的问题,碰到过的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你把5V那个电容换大一点容量的试下。

网友:
没用,原来的3个电容全是16V470UF的,我全换成1000的还是一样

网友:
量一下工作电流

网友:
5V到解码板的最大电流是0.76A,小的时候0.21A,随着指示灯闪电流乱跳的,我外接5V给解码板就不会跳了,显示正常,电流0.8A,用原来的电源板就不行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就行了啊

网友:
我用了个12V的适配器换了电源板,5V用了7805,7805的电流才1A,用了一会就不能摸了,太烫了,不知能用多久,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
也可能是数据版主芯片挂了

网友:
7805是顶不住的,电流太小,发热量太大,还是用DC-DC吧

网友:
在12V 和地之间并个400-600欧电阻试下

网友:
2576电流大

网友:
同意用2576,
LM2576简介

LM2576系列是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生产的3A电流输出降压开关型集成稳压电路,它内含固定频率振荡器(52kHz)和基准稳压器(1.23V),并具有完善的保护电路,包括电流限制及热关断电路等,利用该器件只需极少的外围器件便可构成高效稳压电路。LM2576系列包括 LM2576(最高输入电压40V)及LM2576HV(最高输入电压60V)二个系列。各系列产品均提供有3.3V(-3.3)、5V(-5.0)、12V(-12)、15V(-15)及可调(-ADJ)等多个电压档次产品。此外,该芯片还提供了工作状态的外部控制引脚。

LM2576系列开关稳压集成电路的主要特性如下[2]:

●最大输出电流:3A;

●最高输入电压:LM2576为40V,LM2576HV为60V;

●输出电压:3.3V、5V、12V、15V和ADJ(可调)等可选;

●振东频率:52kHz;

●转换效率:75%~88%(不同电压输出时的效率不同);

●控制方式:PWM;

●工作温度范围:-40℃ ~ +125℃

●工作模式:低功耗/正常两种模式可外部控制;

●工作模式控制:TTL电平兼容;

●所需外部元件:仅四个(不可调)或六个(可调);

●器件保护:热关断及电流限制;

●封装形式:TO-220或TO-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