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进bios(已修复)

楼主(2009-10-25):
一个网吧机,开机c1,做桥后能开机,但是就进不了bios,换了几个键盘都不行,放电取跳线都不行,报错为“Detector arrays”检测阵列
解决办法去掉网卡,ok。成功进入后设置搞定
送给新人

网友:
我有个主板进BOIS不能保存

网友:
3.3V短了吧 网卡被雷击了

网友:
不能保存,换电池后还不行的话,把放电池的座子咯!

网友:
这个板绝对有对地的,按他说的情况可能是网卡SB电压对地!造成当开机画面吧!

网友:
只有一种情况就是网卡短路了,肯定是PCI总线搞的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