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S3E不跑码

楼主(2009-10-25):
技嘉945GC-S3E本来是复位常亮。检查发现内存供电不足1V,换了ISL6520后内存供电有了。 但是测试卡不跑码,CPU电压复位时钟都有了。也吧板载网卡拆了还是不行。。求助

网友:
上假负载测有没有VCORE,不行压压U座。复位常亮,是不正常的,应该南桥也有问题吧。

网友:
换个cpu,弄哈座子,做哈桥

网友:
刷个BIOS看看行不行

网友:
现在复位灯不亮了。。。上负载没VCORE。上CPU。有1。2V

网友:
上U有1。2V在有的板子上是正常的。 你最好焊下座子打下阻值。看看是不是北桥坏。 如果不是刷BIOS。

网友:
这种板一般除了那个刷个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