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9-10-25):
求助:有一华硕A6000笔记本,在DOS BIOS下键盘正常,进XP后键盘就不能用了。USB键盘可以正常使用,其他正常.怎么办啊?

网友:
重新装系统噻.排除软件故障.在更换键盘.不行就打KB的阻值

网友:
可能是系统的问题,最好装纯净系统

网友(2019-09-17):
华硕键盘不能用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924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