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我曾经给两台电脑做局域网,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只要有一台电脑看电影,另一台机子连QQ游戏都玩不成,啥都不能玩,搞了半天以为是路由器的问题换了后还是那样,电脑的距离也就是一个楼上一个楼下那么近。
解决办法:我发现一台电脑只能单插网卡的,另一台电脑是集成网卡的,最后又买了个网卡单插到集成网卡的板子上,OK!
解决办法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不是ISP限制共享宽带?

网友:
是两种网卡的抢线能力不同吧。intel的比rlt8139的抢线就强一点。
还有,这个帖子不应该放在这个板块吧。

网友:
现在1M的网速下载实际速度只有200kb左右 如果看电影用的pps等p2p软件的话 单单是下载就已经把带宽全占玩了 何况P2P 还得上传那 另一台机子不卡死才怪那 我这局域网有8台电脑 同时上网只要不下载不看电影 一点都不影响 如果有一台机子用迅雷下载东西 其他的机子打个网页也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