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CT3 过电保护 加电掉电 灯闪

楼主(2009-10-25):
今天来了一个DV1000 CT3  机器刚接手是按开关无反应 灯也不亮  把板子拆出来发现 电源管理已经被动过  各个次级电压电源控制都被换过  插电电流0.01 有3.3 5V     kbc晶振有震荡 按开关电流上到4.33 就保护了  测量主供电  次级供电的二极体值没问题 三五伏也波形没问题  因为此版子 被别人动过 我就想是不是 电源控制 坏了 或是连锡勒  用电烙铁洗了 三五伏  1.05伏  2.5伏电源控制芯片 并认真测量发现没问题 我就想是不是 PCIRST 有问题 毕竟板子各电压都有起来  量miniPCI 26PIN阻值正常 那会不会是 cpuRST  呢??  用假负载测量cpurst阻值97用表跑线路 发现到角座边上一电阻上 阻值64 量电阻这边发现是1.05 总线电压 把电阻摘掉 再量cpurst 阻值247  那我想这一定是北桥阻值 也正常 cpurst没问题。 回过头来 想一下维修过程   既然是过电保护 那还应该和电有关  我从主供电开始一个一个断开 在 5伏 3.3V 2.5V 1.5V1.05V  3.3AL 3.3S 5AL 5S 中我发现  断开5V  1.5V 时主板不加电  其它都加电但都发生了过电保护 我就想问题肯定在这里  考虑到 Max8743  工作电压 是5v  就决定仔细检查它一下 用示波器量波形 和边上地电容电阻 还是没问题 到这里我就知道了 是1.5v出来后 才保护的 那问题一定发生在这里  用万用表跑线路 发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南桥背面 有两个220电阻在1.5v上 哎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它俩断开了再说  通电按开关  加电了!!!插数码卡 上cpu 内存 哇!!开机显示!!! 不可思议 1.5伏也是南桥供电呀怎末开机了  难道是南桥坏了  为什么 ???  因为以前修过把复位信号断开通电 然后再接上再通电就开机的先例 我就想 不如试一下  好试一下!  把两个220的电阻接上  按开关发现还真开机了 这又是为什么???难道南桥里面电压不平衡导致南桥不能够正常工作 还是南桥里面有多余的电  我看以我的水平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不过机器开机了我也挺欣慰的  就是在这里问问大师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
楼主厉害,我还没有听说过把复位信号断开通电,然后接上再通电能开机.呵呵,照楼主这么说,那先给COMS放下电不知道可不可以加电了,

网友:
看不懂,也想不通。不过还是替楼主开心。“发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南桥背面 有两个220电阻在1.5v上”是什么意思?接着1.5V电压?个人感觉楼主修好这台机器和这两个电阻没什么关系……

网友:
可能南桥附近有开焊的,无意中拆那电阻的时候好了。

网友:
主板后级有短路或则开路的现象,最快的修理方法,把南北桥一起都换掉

网友:
到这里我就知道了 是1.5v出来后 才保护的 那问题一定发生在这里  用万用表跑线路 发现最明显的地方是南桥背面 有两个220电阻在1.5v上 哎 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把它俩断开了再说  通电按开关  加电了!!!插数码卡 上cpu 内存 哇!!开机显示!!!
楼主把这两个电阻拆掉后,上电正常吗 进系统都OK嘛?还记得那两个电阻的是R多少吗?有图纸可以研究一下 ,真不可思意啊。CMOS信息出现问题 也有可能的 不过不知道楼主试过清 CMOS没有啊

网友:
我只讲技术,不讲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