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 P4M800-M7 北桥发烫

楼主(2009-10-25):
今天接了一块板子ESC  P4M800-M7   北桥芯片是 VIA P4M800 .
通电 诊断卡不跑码显示FF00.   上假负载
测核心电压为1.26V, 复位为0.75V,  时钟0.41V ,  PG1.2V
内存主供电才0.4V.   后来才发现插上电2分钟没,北桥巨烫.
赶紧关电源,问下各位.这板子现在该怎么处理?北桥是肯定换不了的.
问下有没有别的可能性? 该怎么查,新手,麻烦解答下,谢谢

网友:
巨烫了?没的换。还不放弃。

网友:
把其他的排除了就可以说北桥坏了,内存供电不正常修下试试,也好让自己死心  - -

网友:
也许是 后级电路烧前级。

网友:
看年内存供电管坏没坏。  再个待机状态下有什么元件发烫。NB热。 SB发烫吗?还有一个可能就是NB坏。因为CPU复位信号电压不对。 应该在1。7左右或1。2以上。  如果SB也发烫。那就是少一组供电。  你再试下吧。

网友:
先修内存电压, 有的主板缺少一组供电,芯片工、就发烫

网友:
先确定供电了,在说桥了

网友:
先修修内存供电试试,查查北桥电压,测测北桥旁边有不正常的元器件吗?

网友:
我觉得空板开机~~如果北桥烫手,百分之八十是北桥坏了~~~ 楼主要看你的BGA技术了~~

网友:
内存供电不正常 , 先确定管子及前级驱动有无问题 .

网友:
是不是北桥跟电不行呀
北桥最好不要做先,不然做了还是一样,不是它的问题,就白忙了!

网友:
北桥应该也有一组与内存的电压,可能是此电压不正常,导致北桥发热。CPU复位是由北桥发出的,北桥电压不正常,导致CPU复位不正常。不知道我分析的对不,你可以先修好内存的供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