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

楼主(2009-10-25):
一块845主板找不到硬盘,测量各种电压都正常,ITE线也换过了。不过南有侨有一点发烫?????

网友:
压一下南桥,搞不好南桥挂了,硬盘直接由南桥管理。

网友:
电池放电一试, 南桥发烫有的也是正常的

网友:
南桥挂啦    ide硬盘都归南桥管的

网友:
待机一段时间,看南桥汤么,还烫得话就是南桥挂

网友:
确定硬盘和内存都没问题吧。插上电源不开机看南桥烫不烫,如果烫的话南桥十有八九有部分功能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