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09-10-25):
有一块杂牌845主板,装系统时就蓝屏,电源、内存条,硬盘,显卡,和CPU都换过,开机一切正常,但每次把显卡和内存都拔掉的话,BIOS就恢复出厂设置,电池换过,还是一样。查主板开机电路,CPU供电,时钟,复位各电压都正常。请问是不是主板BIOS坏了?

网友:
电池座清洗一下

网友:
先清理下  电池那里的周围电路  还不行   再刷下BIOS 吧

网友:
同意3#看法,先查CMOS座,正常的话,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