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600不闪光

楼主(2009-10-25):
今天收了台三星S600闪光~看了下,220V充电电容不能充电,换了个闪光模块测试机器任然不能闪光充电,把故障机的闪光模块换到别的机器上闪光正常。
估计是主板供电部分出了故障,S600闪光组件是直接焊在主板上的有4个点,不知道左边两个是供电还是右边的.估计应该是右边两个吧!应为边上过两个三极管
有谁修过这样的问题不?没电路图也不是很清楚这机器主板闪光部分的工作详情,求助~~

网友:
三星S600的充电电容是220V的,吗???我记得是330V吧,,,还有,,,请将主板连接高压充电部分拍个照片发上来,,我看一下就能想起来,,,,很久没有S600修了,,所以电路都忘了,,麻烦你上个图吧....

网友:
是330V~呵呵~等下传图~

网友:
我在等你的图啊...

网友:
这是三星S600的主板,(这块是以前修过的坏板,取掉了电源IC别的都没动)看看闪光部分的四个点需要怎么测试~谢谢4# 合成科技

网友:
自己量过~前端的一条供电去到了电源IC上面的一个三极管跟电阻处,然后就找不到了~
后端连接充电电容的那条供电直接接在真面按键旁的两个场管.然后走到了后面的变压器吧!(记不清了!)

网友:
现在主要是不知道那条是充电进电容的线路~估计是前面的那条~(应该不是放电的位置吧)

网友:
假设你接有锡丝那脚是第二脚,从左往右数,第四脚就是给电容充电的,

网友:
那四个点从右往左数,第一个是三百伏,第二个是接地,第三第四是接闪光升压变压器的。

网友(2009-12-19):
麻烦问下合成科技朋友我有个S600的机器,换了个镜头后现在打开闪光灯后偏色,关掉闪光就正常了 [localimg=180,135]2[/localimg]

网友:
楼上的  是不是换镜头  掉了  滤光片。ccd 前面的

网友:
麻烦问下合成科技朋友我有个S600的机器,换了个镜头后现在打开闪光灯后偏色,关掉闪光就正常了121482[localimg=180,135]2[/localimg]
引用 网友A:

是否在装回去的时候没装镜头挡光片?一圈围着镜头的,打开闪光灯就会偏色一般都是闪光灯漏光到镜头里面造成的.请仔细检查.

网友:
楼上的  是不是换镜头  掉了  滤光片。ccd 前面的
引用 网友B:

反装或没装滤镜只会造成模糊,会造成偏色吗?

网友:
是哦,我也怀疑 是没装哪个一起的,但原来也没注意有没有,那我找个装上试下,谢谢大家的好心帮助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