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51E跑49问题

楼主(2009-10-25):
一台R51E机器原先不能跑码,重做北桥后跑49,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只能说北桥可能没做好,再换个试试。

网友:
跑49已经是跑道了很后面了但是不显示 跑 49,  69 , 是该是每过PCl总线  但PCL总线相关的东西较多
很多东西多有可能

网友:
再做一下南桥吧。

网友:
楼主要说清楚,跑49,是一开机就跑49,还是前面跑过代码,最后跑49呢
还有R51E ATI 芯片组 的板子,要把COMS电池插上去,机器才能电亮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一直跑到49的 855GME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都换了一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 例举一二 吗,我也好下手 不然头都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觉的北桥的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才发个帖求助一下 看看大家的意见

网友:
请问下楼主问题解决了吗,现在手上有块R30  也是跑1E,你的搞定麻烦告诉下问题在那。

网友:
北桥没做好

网友:
还是考虑换个北桥重做吧

网友:
有很大可能没做好,或者是桥质量有问题。

网友:
不用考虑了,肯定是北桥。

网友:
北桥不好也跑49 不要看到49就怀疑显卡.

网友:
49 4A一般我们认为是显卡不过,因为显卡是跟北桥作信号交换的多,你的这块板子有做过北桥,所以现在你要做的事量一下板上的所有大大小小电压的阻抗有没有异常的,偏大或偏小!摸摸有没有发烫的元器件!当然也可以量量楼上所说那些信号像PCIRST,CPUPWRGD,CPU_CORE,VGA_CORE,VGA_REF,看看北桥显卡工作的必要条件有没有产生!还可以量量北桥和显卡之间的连线的测点,有时会有意外收获的,看看做桥有没有掉件啊!然后再把北桥重现做一次!不行再考虑其他问题!当然其次是显卡,千万注意显存也有可能的!BIOS也有不过不多!南桥就更要排在后面了!
希望版主给加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