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奥林巴斯U-MINI开机黑屏,异响

楼主(2009-10-25):
一台奥巴U-MINI的机器,拆开一看主板接过保险,焊过电源开关。估计是在别处修过一轮了。现在是镜头问题,不知道这镜头异响一般是出现在那部分!(- -)我没修过!
黑屏

网友:
作为一个维修员,,,你首先要有感觉,,镜头那部分在异响...一般来说,能听到异响都是传动马达发出的,异步电机也有声音,但很小,一般不是卡得很死,你是听不到声音的.
照你描述,你应该先将镜头整个拆出来,用外电电马达两端,你就会知道是齿轮坏还是其他问题了.

网友:
拆机时我已经看过镜头了~可以排除是变焦齿轮的问题!伸缩正常~个人感觉想光耦或者某检测部分没到位样的!对这机器不是很熟悉~问了下别人说好像这款机器滑盖没装好或是镜头故障也有这类问题。无从下手啊~!

网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首先去检查变焦齿轮。我不是说过吗?变焦马达是一个异步电机,有四条线,一脚和三脚是一对,二脚和四脚是一对,你直接用外电去点它是不会转动的,只会损坏你的异步电机。
如果开机的时候镜头能伸出来,而且伸出来的时候没有异响,伸到最前面的时候才发出异响,可以判断为到位光藕检测失败,不能检测到位。如果是收回去的时候没有异响,收到最后面的时候才发出异响,也可以判断为到位光藕检测失败,不能检测到位。
如果一边伸出来或收回去都有异响,那是传动齿轮有缺齿,打滑发出来生意。
如果根本就不伸出来或收回去但也有异响,那就是镜头有卡死的地方,传动电机转动,齿轮和齿轮之间跳卡发出来的声音。
一般异响的声音可以这样判断:异步电机发出“丝~~~~”的声音,而传动马达发出“卡卡卡卡卡卡卡”的声音,因为异步电机在镜头在最内部,发出的声音听起来很小,而传动马达不同,具体情况就要靠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了。

网友:
奥巴U-MINI的机器对焦在镜头的最前面,里面有一条软排线连着电机与光耦,当排线断了会出现各种故障,而且排线也相当容易断,此故障很有可能就是排线的光耦部分断了,机器检测不到对焦镜头已复位,就会不断的让电机运转,当然就发出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