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修精英754的NF4主板..先讨论故障点.请张老和飞翔来讨论下

楼主(2009-10-25):
收废品那来的精英754主板..NF4单芯片...故障现象为短接开机二脚不开机...其中一脚5V正常..上CPU和内存后短接电源上的绿黑线..只用短接一下..主板正常开机跑码..进系统使用也正常稳定..可软关机..也可以短接开机二脚强制关机...
讨论一下此开机电路中的哪个元件坏了???
从理论上来说..短接电源绿黑二线后..只用短接一下..不用一直短接..主板可以点亮正常使用..此时如果再短接开机二个针脚..也可以强制关机..证明开机电路中IO或门电路能发送开机高或低电平..个人认为此线路应该无损坏...主板正常工作..其它电路肯定也没有问题..
此时可以肯定主板肯定能修好..正用清水洗了在晒干...呵呵
个人怀疑开机晶振损坏..但刚才量了一下晶振二端..一脚为1.4V..一脚为0.7V..应该是正常了..探讨一下故障点.......请元老--张老和飞翔来发表下意见....晚上修好后再跟贴

网友:
桥内部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高手啊。。佩服

学修板卡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根据基地会员“电脑庸医”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98579-1-1.html
分析如下:
在SB得到VRM发出的PWROK信号后,SB内部的实时时钟供电VCCRTC将转由3。3V提供。[img

]
从你的故障分析,我认为是3。3VSB(或者VBBT)供给SB的VCCRTC线路出了问题,因而实时时钟电路不工作,不能为SB内部开机电路提供32。768的时钟信号,所以这时候按开机键没有反应。但是,你短接电源绿黑二线后,SB得到VRM发出的PWROK信号后,由3。3V给实时时钟电路供电,实时时钟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为SB内部开机电路提供32。768的时钟信号,所以这时候点开机键能关机。

网友:
又有发现
洗板后不上U偶尔可以开机..上U后不能...如果在待机状态..不断电源的情况下..取下CPU的瞬间主板触发...正在研究中....

网友:
补充一下..是上CPU不触发..也就是短接开机二脚..风扇一点反应也没..不是上电保护的那种

网友:
我认为 重新做一下桥 另外 你测量一下 桥的供电阻值【管子】 是否 40左右 我在修理中经常碰到 你也可以测量桥上面的 电容阻值 是否正常

网友:
查南桥待机电压3.3V..1.5V正常..怀疑电源第9针和14针中间的472下拉电阻连接的电容损坏..下了依旧无效..不上CPU断电十几秒后..第一次触发正常..是不是开机5V连接的三级管不良??

网友:
要想得到结果先把桥换了让大家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
没戏了
做桥时操作失误
本来想找个一毛的硬币压桥上
然后再加热的
没找到
随便拿了粒主板电池压桥上
吹到准备收手时
电池爆了
吓我一大跳
把桥下面的锡珠都炸出来二粒
心痛中.........
没BGA

网友:
用电池压桥上吹,你真强!

网友:
这类NF4的板子,一百块最少也有95块是关桥的事,不管他是什么故障现象.我以前修多了,绝对没得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感啊,呵呵,电池放在上面吹!!!

还有啊,没BGA你就不能植珠了?你做桥都不用BGA,植珠还用得着?不明白你的逻辑!!!

网友:
我做不了桥啊..没BGA..我只是加焊桥..把风筒在桥的下面吹..桥的晶体上一般放个一毛硬币..有点重量等锡珠融化后可以减少虚焊的机率..修显卡时学来的.呵呵...

网友:
找个BGA,你重新植珠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