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S651主板不过内存维修一例

楼主(2009-10-25):
从收废品那拿的杂牌SIS651主板一块...不用问我为什么老是从收废品那拿的..因为我所有修的主板都是从收电子垃圾那拿的..那里很多很多堆积如山..我只是有时间跑下拿几块回来...
好了...拿回来接电源..能开机触发..安上CPU和内存..跑D5..AMI的BIOS..就是内存不过了..查内存供电正常..参考电压1.27V也正常..又量了下时钟电路..没发现问题..此板集成声显网...看了下主板背面USB接口下面好像断了根线..断了一大段啊...看来补不上了..刮了下一路跑就跑到了网卡芯片..无语..直接下了网卡芯片..开机..跑码一路正常..接显示器装系统..都OK....

网友(2010-01-14):
估计打雷打坏的。

网友:
楼主再量一下网卡芯片的供电引脚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