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毛病6515

楼主(2009-10-25):
一台compaq 6515的本,用适配器开机第一次正常,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后,不拔适配器再开机就不加电了,用电池就好的,是什麽问题呀?bios清过,系统做过都是一样

网友:
你换一个适配器试过了没有

网友:
换一个适配器看看,有可能是第一次你开机关机负载一下就变轻了,电源电压升高保护了,所以不能第二次开机

网友:
不开机时查查待机是不是正常。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了,适配器也换过

网友:
能开机时待机有5v,3.3v和1.3v;不开机时有待机5v,3.3v,搞不明白的是1.3v去到哪里?

网友:
1.3v的产生条件在可以开机和不可以开机一样,不一样的是DRvl和drvh

网友:
怎没有回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