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的奇怪现象

楼主(2009-10-25):
V星K8NGM2,上速龙3000+939针的U。
装ghost sp3的系统,第一次正常关机,明明点了关机,却会重新启动。
再次点关机,变蓝屏。
再换另一版本的ghost sp3系统,现象同上。
以为是驱动问题,依然用ghost sp3,但不安装显卡,声卡驱动。
装好后,现象继续同上。
最后把系统降低成ghost sp2,装好后,第一时间点关机。不重启了,也不蓝屏了。
实在不明白是什么原因。
发贴求证。

蓝屏问题初步解决了。之前用的是新的80G SATA接口的希捷硬盘。装SP2才正常。
把内存、电源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最后换上一个二手的80G IDE口的西数,点关机,可正常关闭,不蓝了,试了多次,再不蓝屏了。
心里奇怪。进BIOS里去看硬盘设置,写着serial-ata 1,再上网查查我的希捷,原来是SATA II的。
难道关机蓝屏是主板不支持SATA II的硬盘造成的。但又怎样解释装SP2的时候可以正常使用呢。

另外,关机后,光电鼠标和键盘灯依然亮着。一般这种情况是由主板跳线控制的。但用放大镜照遍全板,都没有这个跳线。
再进BIOS,找到wake up项,把SP/2的wake up均设置为disable,但关机后,灯依然亮,找不到关闭的方法。

再上网查了查,原来V星的主板设计是不能关闭键鼠的电源的,除非断开市电。不知这个设计是好还是不好?

网友:
mainboard ng charge it

菜鸟阶级 -6 不遵守版规

网友:
没太弄明白?

网友:
楼主好细心啊,

网友:
楼主真的好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