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明基FP71G+电源板接口定义

楼主(2009-10-25):
求明基FP71G+电源板接口定义

网友:
FP71G+没那么难修吧    怎么搞的这么麻烦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定义,你们都知道,就是没人愿意说出来。

网友:
插上电量一下电压不就知道了,信号线是最细的铜皮,较粗的是供电线

网友(2009-12-06):
这个型号也常见到,不会去刻意记下来,实际修起来的时候看标识,没有就测量跑线路

网友(2010-02-10):
这天也遇到一个被人搞的,小电阻拆掉N个,换掉IC,220V主滤波大电容,整流桥,开关管。。。。仍无供电,1200AP却有点发热!!!!

最烦别人恶搞!
求图!

网友:
一般是先看供电、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

benq lcd 彩显Q7c4.pdf

网友:
没有下载分如何下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