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CMOS Check sum Bad"

楼主(2009-10-25):
我有一块硕泰克 SL K890已经几年了。今天开机用的时候就出现CMOS Check sum Bad。CMOS校验错误。上网上下载了最新的BIOS还是老样了刷新后还是老样子。为何。请请教下大家。。。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解决好的吗?

网友:
还有一点就是。出现这个情况后键盘按键无任何反应。。。就死那里了。

网友:
要多用论坛的搜索功能,论坛有好多相关问题的帖子。
1.测内存电压,换内存
2.刷BIOS
3.换I/O
4.南桥

网友:
感觉好像是键盘用不了吧,先修键盘,在设置BIOS应该就行了,呵呵    查查键盘供电,看看排容是不是漏电了,看看保险,换个IO试试

网友:
仔细看一下主板,看看主板有没有地方少件了

网友:
按照三楼说的几种办法维修。

学修板卡 -8 技术区严禁灌水

网友:
CMOS供电有问题

网友:
插上USB键盘看看能用不?

网友:
把CMOS的座加焊也许可以

网友:
偶都试过了。IO也换了。CMOS也加焊了。还是老样子。是否南桥问题。真郁闷。

网友:
CMOS电池换过了没有.查一下CMOS供电电路吧

网友:
你把I/O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