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19不开机 (高手都哪去了)

楼主(2009-10-25):
一东芝M19故障为不能上电,偶尔能上电,电流到0.8左右掉电,找过坛子里其他帖子,说是加焊smsc,我把板子找遍了也没看见这个芯片,跑线也没找到开关连那个芯片。难道直接进桥了?也没找到这个本子的图纸,各位谁有维修思路或者有这个图纸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测3.3  5v正常  开关有3.3电压  南桥供电和晶振电压正常  找不到开机芯片  有个tsb43ab21a的大芯片,但是我在M18的图纸看到过,不是做待机和开机用的,谁指教下

网友:
偶尔能上电有时候在0.8-0.9之间跳到,测显卡供电电感上1.06v,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我晕 有人看 没人回  呵呵

网友:
谁知道图纸哪有买也行 我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现在能正常上电了 但是电流现在在0.9-1A直接跳变,诊断卡02-03-10来回档码?显卡供电有1.06v
这个得重新做显卡还是显卡坏了 得换啊?

网友:
做CPU座,一般是没检测到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开始跑代码?还会没检测到CPU吗?   高手都哪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内存电压和基准电压都有啊  而且如果是没过内存 应该电流到0.9左右不会有跳变,有跳变应该是过了内存,要是显卡的换就郁闷了

网友:
貌似是显卡,按住显卡试一下呢?

网友:
你查查有没有路的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内存检测到了,没有过完的,你看一下

网友:
LZ有权保持不沉默,但我们很快会让

武汉天涯浪子 -2 技术区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