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怎么才知道内存是正品行货

楼主(2009-10-25):
两个地方拿回来两根KST 2G 800内存,上面贴的黑块上的字都不一样,在金士顿网站上填内存ID号码和序列号码,验证说是真的,还有什么别的方法可以看出来真假的,行货和水货的??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有一根内存,内存颗粒上是kingston,贴了赞禾的标志,有一根内存,内存颗粒上是elpldatwn这个开头的,标签是avnet的
两根内存,内存颗粒的大小都不一样,总觉得有一个是水货,或者两个都是水货

网友:
金士顿内存的产品铭牌同时就是防伪标。当视线直视防伪标时,看到的防伪标上Kingston的LOGO头像是玫瑰红色,而当视线与标签形成一个夹角以后,标签就变成了橄榄绿色。这种方法是最简便直接的防伪办法,消费者在购买时就可以立即检验产品真伪,及时发现假货。

网友:
颜色不准呀,我有好几根水货内存,一样变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