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联想J430LED屏点不亮,新问题!

楼主(2009-10-25):
前几天接一台J430 机,屏碎了,换屏,订了一块参数和接口一样的14'LED,做换上去屏一点反映也没有。可以正常开机进入系统声音,外接显示器正常。以前换过的LED屏没有高压条,直接插屏线就好了,但J430多了一块类似高压条的小板,但没有高压包,左边有一个7线的插口,右边12条插屏的排线插口。屏确定是好的。只有哪个类似高压条的东西没换了,希望知道这板工作原理和参数的师傅能提供一下。同时有换过这种屏的师傅能提供一点建解。
点不亮

网友:
是暗屏还是无显示

网友:
无边思绪
无显,什么反映也没有。

网友:
之前碎屏换上去有显,但现在新屏碎都不显。

网友:
码片换一下

网友:
没修过这个机器。但是楼主所说的像高压板样的小板,应该是主板的一个延伸,旧屏都能显示,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主要的问题还在屏上

网友:
码片换一下
对就是要换一个八只腿的东西,,,我见我师傅修过一台DELL的是白屏,,,又把原来的屏上的固件换回来!!!你的新屏没问题吧

网友:
这个东东应该是用来确认这个LED和主机是一体的吧,,,自己的理解

网友:
可能是码片问题,认不到屏。

网友:
你这样的屏我见过,这个不是LED的屏,还是LCD的,那个小板就是高压板

网友:
先换码片了,不行再说其他的

网友:
谢谢多各,我先试一下。

网友:
现在屏有显,但是暗屏

网友:
回个帖子有那么难吗??.........举

网友:
楼主你敢再牛那么一点点么……就一点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这篇帖子真好,要是我什么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