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n4-E BIOS无法保存

楼主(2009-10-25):
一块ASUS 华硕k8n4-E DELUXE 主板,进BIOS设置保存退出后无法亮机,要用手动复位几次才能亮机。并且BIOS无法保存。刷过BIOS故障一样,刷的06年的BIOS但是进BIOS里面时间显示1999。请大师傅们指点。

网友:
查一下CMOS电路,如果没有问题,那就是南桥了

网友:
CMOS电路应当没问题,扯电后,桥晶振两端有电压。I/O有问题会不会导致此类问题?

网友:
你是什么样的BIOS,如果是8只脚的,应该与BIOS没有关系吧

网友:
BIOS不保存情况:
1.电池电量不足。
2.CMOS电路出问题。
3.因为CMOS是集成在南桥内,可能南桥虚焊。
4.BIOS芯片有问题,刷一下,还不行,直接更换。

网友:
应该是南桥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傅的帮助。
我强调一下:1、BIOS刷过了,刷的2006年的,但进BIOS,里面时间却显示1999,躁。。。
            2、CMOS电路肯定没问题,主板断电后,只要上电池,晶振两脚有1.2V左右电压,说明CMOS电路应当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3、保存CMOS自动重启时要手动复位几次才能亮屏。
            4、这是一块NF4的754针板子,北桥在一起。
            5、我个人怀疑是桥的问题,如果是桥也就不修了,没设备。没价值。
            6、其它原因,如I/O损坏也会不会引起类似故障呢?

网友:
像这快板子我现在也有,只是拿来 试显卡 内存。
我换过I/O  查过CMOS电路 都是正常,南桥也补焊过,BIOS也换过刷过,问题还是一样,唯一的就是南桥还没有换。我认为就是南桥里面的CMOS保存设置线路损坏了,所以就一直没有换,就拿来作为测试内存,显卡用 。

网友:
南桥,不用想了,这种板现在我一看到就头大,没设备搞,

网友:
是桥问题,这种很常见

网友:
像这快板子我现在也有,只是拿来 试显卡 内存。
我换过I/O  查过CMOS电路 都是正常,南桥也补焊过,BIOS也换过刷过,问题还是一样,唯一的就是南桥还没有换。我认为就是南桥里面的CMOS保存设置线路损坏了,所以就一 ...
引用 网友A:

很有道理

网友(2009-11-26):
我出有相同的经历,看来是没有希望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