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电源DPS-185GB求救???

楼主(2009-10-25):
今天收到一台TCL机子 、、是电源坏;;拆开是台达的DPS-185GB;;有5V待机电压;短接绿线风扇不转;;
  IC是DNA1002D的    IC的第一脚是FPO  、、、、连一个保险电阻到一个光耦···短接的时候5V电压有拉为OV
    管子全部拆开量过  没有坏的;;大部分是效应管   ;;;求师傅们指点下;;接下来查那里??
  谢谢····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16/viewthread.php
看看这个帖子,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IC是DNA1002D的啊;;应该不一样吧;;;我量了5V待机有拉低啊;;不过问题是和他的差不多;;有5V电压;;不启动··

网友:
如果你的电源高压侧是3842/3843,那就好办多了,检测高压侧就可以了,这类文章太多太多了。如果高压侧ic是dna1001,就要按照链接的文章去检修吧。DNA1002D只是一个监控芯片,类似于tps3510/5510之类的,可以搭配很多pwm ic,fpo有跳变基本说明芯片正常。
还有这类电源我首先会测开关的光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电源部分上有个贴片的3843B   是个8脚的芯片
   会不会是这个芯片坏了;;就是没有高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