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笔在修笔记本主板中有用吗?

楼主(2009-10-25):
有资料说逻辑笔是维修笔记本的必备工具,我就买了。买回来后发现根本没法用,要求把两个夹子夹在测量点的两侧,往哪里夹?是不是我不会用?希望指点

网友:
我也没用过,请用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
没正确使用吧

网友:
和示波器,万用表的作用差不多吧(百度上找到的):
      逻辑笔可以帮助电脑用户深入地了解电路。例如,一个烧坏的芯片无法修复,利用逻辑笔就可以知道哪个芯片是坏的并予以更换。
    逻辑笔又称为逻辑探针,是目前在数字电路测试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工具。它虽然不能处理像逻辑分析仪所能做的复杂工作,但对检测数字电路中各点电平十分有效,因而使用逻辑笔可以很快地将90%以上的故障芯片找出来。
逻辑笔的电源取自于被测电路。测试时,将逻辑笔的电源夹子夹到被测电路的任一电源点,另一个夹子夹到被测电路的公共接地端。逻辑笔与被测电路的连接除了可以为逻辑笔提供接地外,还能改善电路灵敏度及提高被测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虽然逻辑笔是可以用来寻找示波器不易发现的瞬间且频率较低的脉冲信号的理想工具,但其主要还是用于测试输出信号相对固定的高电位或低电位的逻辑门电路。

网友:
逻辑笔有那么大的好处,真的是要买一支哟!不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修笔记本应该没多大用,修5V供电的数字逻辑电路还可以用用,但还是没示波器好用,只是携带方便价格便宜而已.

网友:
我看来也要买一支,试一下,我们这边好少人用,了解一下价格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做一回沙发呀!!!!心愿~~~心愿~~~~

网友:
很具有社会主义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