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认串口硬盘和并口光驱

楼主(2009-10-25):
小弟我的板子,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认硬盘和光驱,换了排线和电源都不行,板子型号是华硕P5B-E PLUS,希望大哥们能给点帮助,这块板子好多钱啊,

网友:
检查一下IDE复位电压

网友:
看下板上串口线路直接跑进南桥的,串口设备不认基本是南桥故障引起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俺也有一个这样的板子,基本上是报废

网友:
查复位,然后顺着复位跑线到南桥,也有可能是门电路,或者是MOS管之类的高低电平转换出问题。也可以从南桥的IDE复位查起!
这只是个思路。

网友:
不好意思,是华硕的板子呀!查IDE接口复位信号,查华硕专用芯片AS016引脚中IDERST#复位信号!

网友:
还是看一下COMS电路吧,量一下COMS跳线针的电压,不行再去考虑其它的元件

网友:
其他电路都没有问题,估计是南桥了。换南桥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