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个IO芯片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我手上有个板子,不能够开机,检查可能是IO坏了,芯片是W83627G-AW 但是这种芯片不常见,请问是否可以用其他的83627代替啊?

网友:
可用HG-AW代吧

网友:
自己对比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就知道能不能换啦!

网友:
自己对比两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就知道能不能换啦![local]1[/local]

网友:
最好是找个同样的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