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10-25):
大家好!今天有一台机器玩其他的QQ视频游戏都正常,但是只要开QQ视频麻将就会反应很慢,提示;服务器正在运行,请求没有反应,切换至、重试 将近死机。重做系统,驱动都没有用。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谢谢!!!!
解决方法

网友:
系统里有正在运行的程序占用了大量的CPU和内存资源,仔细检查

网友:
系统里有正在运行的程序占用了大量的CPU和内存资源是麻将游戏 CPU 100%

网友:
更新游戏版本. 以前也碰到过这种问题,是游戏的版本问题.

网友:
你的电脑配置低吧?

网友(2009-12-11):
是游戏的版本问题.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
,本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996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