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7寸液晶显示器开机3秒就黑屏,BA9741F方案

楼主(2009-10-25):
遇到海信17寸液晶,开机3秒左右就黑屏,但是有图像,是灯管不亮,测量12v 5V 都有,BA9741F的VCC有12V ,VREF有2.4V左右的输出,但是其12脚(FB2)和5脚(FB1),电压不正常,只有0.89V,比较过正常的相同板子,其12脚和5脚的电压在亮机后维持在1.5V。而这块海信的电源板,只有5j脚(FB1),在亮的3秒内有1.5V电压,黑屏后就变成0.89V了,换过BA9741F,故障相同。查过PDF说FB1,FB2 ,分别是通道1,通道2误差放大器外接频率补偿网络引脚。小弟新手还望老鸟们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忘了说了,该显示器灯管,驱动板,按键板均无问题,因为换过一模一样的电源板,可以正常使用。希望各位老大们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换过灯管?

网友:
直接改高压板吧,现在又不贵

网友:
从BA9741的15脚接10K左右的电阻到地,即解除保护

网友:
灯管估计不行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保护或有灯管不良所致

网友:
该显示器灯管,驱动板,按键板均无问题,那就是高压板问题了!而你自己芯片有更换过,在高压板上比较多出问题的是高压线圈、高压电容、高压功率管不良,分别更换上述三样元件试试吧。

网友:
改高压板吧

网友:
多谢,楼上诸位的提点,应该是高压保护引起的。我想问下高压保护可以通过那些测量方法来判断(例如测量那些关键测试点?)还有就是产生高压保护的原因是什么?例如灯管老化,或取样电路故障?还有什么愿意导致的?

网友(2010-03-23):
把15外面的一个电解电容对在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