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杰显示器白屏修好后花屏

楼主(2009-10-25):
今天收破烂的拿来一个冠杰显示器,通电后就白屏,然后心里有80%认为是屏上的电路有问题,三下五除二的折开所的东西,下屏板上的螺丝时有一个下不掉,然后把搬起铁片转了一圈可以下掉了,,下掉后仔细一看刚转铁片时不小心把三个特小的电容,一个小电阻搞掉了, 都在主芯片二厘米远的地方。我把两个电容一个电阻安上,另一个小电容实在不知道放哪里,最后给它扔了。
好了,开始看是哪里坏了,  跟据上的次修白屏的经验,上来就检查升压块旁边的电容,不错电容短路了,然后查了一下边的零件,都还好,一个个拆看看是哪个坏了,拆第三个就不短路了,换一个好的电容上次,通电,还是白屏,再检查电路,现在电源5V开始,走到保险过后就没电了,一看保险烧了,换一个0欧的电阻上去,通电,**。居然好了。接上信号,看到让我失望的,屏还有严重的花屏,然后加焊主芯片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没有思路 了,准备换个通用的电压板和驱动板,妈的。老板没有给我,我也不想要了,明天再换。
    如果换驱动板还不好,那该怎么办,大家帮下忙。谢谢了!

谢谢大家!现在已修好,但那黑线还是有,但次数少点了。就是把以前掉电阻 的位置安了个222电阻,收破烂的已经 拿走了。
希望大家以后修东西 不要像我这样粗心。

网友:
这样花屏一般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屏的问题不大好修理

网友:
这种花应该还有救,屏可能性不大,看屏线和驱动板

网友:
先检查屏线接口,遇到过几例就是屏线接口松动引起的接触不良,外观看不出来,用表就能测量出来。

网友:
怎么RGB颜色都反转了,是红色和绿色互换了位置了,我敢肯定屏是好的,是RGB信号线接错了,即红色和绿色互换了位置了,换过来试试。

网友:
换屏芯片,成功率50%

网友:
你用的背景图是不是蓝天白云加草地的。

网友:
维修一定要小心,小问题被你搞麻烦了吧,那个小电容还是补一个上去试试吧。
还有是“冠捷”不是“冠杰”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我见过这样的,有时间还白屏,结果屏线掉了两个

网友:
修的痛苦。丢到河里

网友:
检查屏线接口

网友:
屏上电路板上芯片有问题。。。。。。。

网友:
用通用板点一下,怀疑程序的问题

网友:
现在修好了,画面正常了,但屏上时不时会出现一条黑线,闪一下就没有了,不固定在哪个位置。时间也不固定,有时一会就有,有时好几秒后。不知道这是哪的原因。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现象,怎么修,能不能修?

还有 我是怎么修好的,之前被 我扔掉的不是电容 是一个小电阻,导通的,之前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上才扔的,最后没有办法了,想一想可能就是那个电阻的原因,就在一排有7,8个并排的焊点一个一个的连线,当连到R80时通电就好了。
呵呵,我一时大意才搞的这么麻烦,大家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
是横着一条黑线。

网友:
我就换了一个电容,一个O欧的电阻,还焊锡连了两个导通的电阻 。这也会出问题吗?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最好等待有一样的屏再修,这样的话修起来也安心点
不是有个电阻掉了么,也不知道放那个位置
所以等有一样的屏再修

网友:
可能是屏线也可能
是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