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的915A03,跑EO内存不过,怎么办????

楼主(2009-10-25):
手上有一块富士康的915A03,跑EO内存不过,不知怎么查,有一代,二代内存各两个,一代内存供电有0.9v,3.3v,和5.0v,与好板子相比少了也各3.3v,试着换了两个40N03上去都不行,这下不知怎么修复,有修过这种板子的人给点思路,它的供电是怎么给的?

网友:
给各图看

网友:
检查DDR内存槽的7脚供电电压是不是为2.5V,如果没有请检查内存供电管和供电管理心片

网友:
内存供电看看旁边的管理芯片,复合MOS,直接接入内存供电看看行不行

网友:
内存旁边有没有跳线帽之类的?

网友:
参考FOXCONN图纸

网友:
场管旁边这两个排在一起的看看是不是8脚 的4600芯片.换下看看.

网友:
看内存的2.5V电压有么有 没有检查下内存供电管理IC

网友:
谢谢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