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后装笔记本一定要细心

楼主(2009-10-25):
我前几天修了一个笔记本具体型号记不清了,CPU供点有问题然后分析电路,供电芯片有问题更换一个新的芯片,故障解决了叫同事把笔记本装好,装上测机出现掉电现象,都修好了不可能出现掉电现象啊,没办法只好把笔记本又拆了,裸板测试一切都好用没有问题,这次我自己亲自安装把C和D壳盖上测试又出现掉电现象,这时我就开始想那些原因能产生掉电现象,把那些容易产生掉电现象的故障都想了一遍没有什么问题啊,我只好去找一个新的主板做对比,检查了还半天终于发现问题了,原来是主板上有两个地方没有贴原板上带的黑色绝缘纸,找来绝缘纸贴上装机测试一切正常,掉电现象消失希望这个教训能给大家一些启示,修好的笔记本装机时一定不要为了省事增加新的故障,要做到细心  认真   负责的态度去工作!

网友:
呵呵,这样事也遇到过

网友:
我同感,楼主,大家以后修的时装机也是有学问的,只修会修机不会装机也是维修一大嫉,难怪之前我师傅学会拆机装机就等于修好50%出来后终于明白了,,,,呵呵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个麦拉很重要,就是忘!可能就是拆机,装机,还有修的不是同一个师傅在搞,或修的时间久了就忘了,最好是拆下的板子正反面都用相机拍个照,装的时候对比一下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我有个同事每次拆装机的时候都用相机照相,即记住了主板外观又知道绝缘贴纸在什么地方!

网友:
这个是基本常识  一定要在以前黑胶的地方注意绝缘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机器忘了是T41,还是T43,也是修好后出现这个问题,最后原来是硬盘那块的黑胶纸没贴

网友:
t4 pc卡的下面 白塑料 必须贴 否则比掉电

无线网卡没有的话 天线必须绝缘 否则掉电

网友:
我也有同感,单会修得好还不行,还要装机装的好

网友:
小生对楼主之仰慕如滔滔江水连绵不

网友:
受教了,笔记本内部太狭小了,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烧掉一些元件,那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