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80GT

楼主(2009-10-25):
这主板是940针CPU的吗 , 我上假负载940的上不去,里面多两根针,可我查了假负载,不是假负载的问题,想问下是939的还是940的 ,还有就是不是CPU会一直闪测试卡上的复位,按复位有复位,不知道什么问题,CPU有供电,有1.1V

网友:
是AM2  940的U

网友:
这种巧很多空焊的,

网友:
可能是给桥供电的场效应管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