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难遇这样的怪事。

楼主(2009-10-25):
今天接一台电脑是这样的:用户讲开在进系统一会就自动重启,我进系统看了一下,打开的电脑图标马上就重启,当然,我就觉得是系统问题。我重做系统,但怎么都做不上。不管是G,还是硬装都不行,G时安装到最后保存设置时就提示错误,硬装时进行一半时就蓝屏。我都分别试了三张盘以上,问题依旧。
之后我又扫了硬盘。没有发现问题。但我还是格了重分区。问题还是依旧。于是我用别的正常硬盘。问题也一样。没有变化,我就可以排除硬盘问题了。
再后我把这机子的CPU及内存都换了,用原来他自己的硬盘,又重做系统。这时一切正常了。进系统也没有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我把他原来的CPU换回去。问题又出来了,也是进系统一会就重启。他原来的CPU是:AMD4400的。我的CPU是:2800的。
现在想问一下,这样的问题不换CPU有没有什么办法处理。

网友:
CPU2级缓存坏了。可以屏蔽2级缓存用

网友:
是吗?
很少见哦。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看到这事的事!!那怎么屏蔽掉CPU的二级缓存呢,是不BIOS里面设置吗?

网友:
L2怎么屏蔽?

网友:
可以在BIOS里面找到有L2 Data Cache之类的字样 选择disable 就可以屏蔽了 不过性能影响很大

网友:
如果没有这样的字样,又在哪里找呢。我的就没有,怎么找。

网友:
BIOS里面有设置关闭二级缓存的选项,很久以前遇到过这种故障

网友:
也没有,还有别的选项吗?

网友:
CPU Level 2 Cache/External Cache(中央处理器二级缓存/外部缓存)
选项:Enabled,Disabled

  此设置用于控制CPU的二级缓存开启/关闭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台难搞的机子,也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况,这类机子见过两台

网友:
U座和VCORE 查一下。

网友:
用户一般不会动CMOS设置

网友:
把二级关了以后速度影响很大。

网友:
换个CPU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