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a-n68sv怎么屏蔽CPU二级缓存?

楼主(2009-10-25):
升技a-n68sv怎么屏蔽CPU二级缓存?

网友:
主板BIOS里有设置关闭L2的选项

网友:
台式机在BIOS中都可以禁用二级缓存的,一般在第二项(L2 GACHE ),笔记本大部分BIOS中没有这个功能。把二级缓存关闭后机器会相当的慢,为什么要关?嫌机器太快了吗?

另:一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以免浪费服务器资源,谢谢配合!

网友:
CPU Level 2 Cache/External Cache(中央处理器二级缓存/外部缓存)
选项:Enabled,Disabled

  此设置用于控制CPU的二级缓存开启/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