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头晕的T40

楼主(2009-10-25):
这机是上家修过,进过水.开始无待机电流,量U61的57脚有主供电,第59脚无3.3SW,现在情况是无待机,但有3.3SW,量U61的10和11脚无波形.PMH4的25和26脚也无波形,查1631的22脚有主供电,21脚有5VL,23也有总开始信号.第7脚和28脚无开启信号.现在都有些头晕,不知点下手了.换过U61和PMH4和1631.
   求高手指点.先在此谢谢.

网友:
哥,进水检查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特别是过孔

网友:
既然无VCC3SW,自然是先把VCC3SW修出来,进水板尤其注意一下进水位置的过孔,T4的机器,很容易烂过孔的,参照的T4开机电路详解去一步步查,细心一点,只要进液的面积不是特别大,应该能够修出来的。

网友:
进水的板不好修啊.

网友:
谢谢两位的帮助,今天放在一边去了,是统板修不好卖出来的料板,不好修,又进过水,慢慢修吧

网友:
进水的板不好修啊.
有断线的

网友:
先看看进水严重的地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太神了,好贴,我双手赞成

网友:
首先查一下3M、5M有没有短路。
PMH4的7脚(VCC)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SW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VCC5M_ON)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5M_ON)和64脚(3M_ON),同时也给MAX1631的7脚(ON5)跟28脚(ON3)作为开启信号.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SHDN)发出的-PWRSHUTDOWN总开启信号3.3V给MAX1631的23脚(-SHDN),MAX1631在22脚(V+)有16V、23脚(-SHDN)有3.3V、7脚28脚(ON5、ON3))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还有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3M、5M。

网友:
进水机不好搞呀! 搞的人头都要大一圈。有修进水机的高手吗。说说你们的经验,让我们这些长长见识。

网友:
樓上先行電腦師兄分析的比較細緻,在學習的同時表示感謝。。

网友:
PMH4未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