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集成显卡,待机0.05.触发后变0.00

楼主(2009-10-25):
机型:IBM T43
芯片组:915GM+82801FBM
故障描述: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北桥,南桥全都做过了,之前还是可以开机的,就是有的时候开机不显示,有的时候压一下就可以亮,被我同事加焊了北桥,故障依旧。过了一天,到我手上的时候是待机正常0.05,3.3V 5V都有了,一触发后待机电流变0.00了。首先怀疑是有短路现象,但是测了一个上午没有发现有短路,继续测……(想起以前AAA师傅说过把温控边上的Q59小管子去掉就可以了,但是不能检测到CPU温度了)于是拆了,可以跑码了,但是跑到55CC,南桥!压了一下南桥过了。。晕死,难得是南桥的问题?于是仔细看了一下南桥,发现南桥确实很不干净也很脏。。于是直接给他换一个南桥,上机器几分钟做好了。先没有装Q59,直接上电开机,不跑码了?郁闷啊……,测量MINIPCI上的时钟,复位都有了,分别是1.7V .3.3v,上CPU假负载测主供电1.7v,复位0.25V,会不会是北桥也有问题啊,因为实在没有头绪了,又直接做北桥了。。好了,现在北桥也做好了,但是故障还是一样,不跑码了………………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你CPU复位偏低 会不会你的南桥不好呢

网友:
做了这么多桥  可能是BGA没做好  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估计做多了,主板断线

网友:
本来的现象是触发保护,我遇到过北桥虚焊的触发保护。其实不用拆Q59,直接量-SHUTDOWN2在触发时电压跳变了没就可以判断触发保护是不是温控问题导致的。

网友:
还是换新的吧

网友:
要多多考虑南北桥之间通信问题,如没办法查,直接换个南桥先。

网友:
还是再找找触发电路的短路吧,如果真的没有再做一次南桥试试,不行了就可以考虑换板了

网友:
本来的现象是触发保护,我遇到过北桥虚焊的触发保护。其实不用拆Q59,直接量-SHUTDOWN2在触发时电压跳变了没就可以判断触发保护是不是温控问题导致的。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如果有电压跳变代表什么,,电压没有跳变又代表什么啊。。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
要多多考虑南北桥之间通信问题,如没办法查,直接换个南桥先。
引用 网友B:

南桥已经换过一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