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400EB硬盘不转

楼主(2009-10-25):
一台西数wd-400EB 40G硬盘电机不转。驱动IC   L6278AC是不是坏了?其供电1.8v;2.6v;3.3v;5v;-5v;12v都正常。芯片也不热。就是该芯片的阻值和正常的差异较大。有没有维修思路,此芯片有没的买?请论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WD的电路板坏的多,这样的电路板有卖的

网友:
这样的盘子见的多  直接换电路板就好了

网友:
WD的盘子电机不转99%是电路板上的电机驱动IC烧了,换块板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