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兄弟知道W83304G的工作条件

楼主(2009-10-25):
有个板子北桥工作电压不正常,MOS管由这个IC控制,怀疑这个IC有问题,但找不到相同的IC,想查查它的工作条件,有哪位兄弟知道请赐教!!!

网友:
我这里有,给你

W83304D G.pdf

网友:
多谢楼上,这个我有,只要是不知道哪几个脚要有电压这个IC才能工作

网友(2010-03-15):
不知道我这里都有两块这样的板同样的问题哦会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