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TOR 40G IDE奇怪问题!

楼主(2009-10-25):
我的硬盘是MAXTOR 40G IDE 接口的。昨天还用得好好。今天一开机发现进不了系统,进BIOS 能够认到硬盘,还可以看得到容量,难倒是有坏道?于是用MHDD扫描,发现竟然没有一点坏道?靠。。。没办法了重新分区试试看了,用DISKGEN 分区提示找不到硬盘,但明明BIOS 里面已经认到了,再用DM 分区,分好容量后,按CTRL+C开始分区,OK !有动静了,但又出现问题了,一大串英文,反正就是提示分区不成功一类的,进PE 挂上个硬盘特别慢!求解答!

网友:
在MHDD里测试一下随机寻道
命令CX
如果时间比较大:如20左右。或者在测试的时候能听到异响
那盘的磁头多半老化了

网友(2009-11-28):
有响声的!应该是磁头有问题!

网友:
什么型号的盘,一些MT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固件,bios里认板号,用mhdd扫描全!!!!排除硬盘故障那么硬盘数据线不好也会出奇怪的问题

网友:
我都碰见过电源插头松动,能认盘进不了系统的,提醒也检查一下

网友:
硬盘板  与盘体 有氧化清空 建议清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