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烧副电源管的问题

楼主(2009-10-25):
今天修ATX电源时,修到一台老是烧副电源管的电源,是全利文CAN-330,副管型C5027S,我用C3039,13007都代换过,一上就烧了,在保险处接了灯泡.不知如何下手了.测试启动电阻是好的.请高手们指点,烧副电源管的应该如何检修,在检修时要注意什么才能再次上电.谢谢

网友:
是瞬间烧那是过压击穿;几秒烧是短路或激励不正常,查相关电路。

网友:
13007不能代换5027,耐压不够,就算换上能用一段时间也不牢靠

副电源耐压要大于600V才可靠
3039不知道,你查下他的耐压

一般副电源可以用C3866之类的代换

网友:
C3039和13007不能代替C5027。只能用耐压大于600V的BU11、C3866代换。辅助开关电源的变压器有问题,从报废的旧电源盒上拆一个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