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迈拓40G硬盘传输贼慢低于40M/s怎么回事?

楼主(2009-10-25):
用磁盘扫描无坏道硬盘健康状态良好。BIOS与硬盘管理中DMA方式开启。数据线也换过了。还是老样子,请点拨一下,谢谢!!!!
硬盘

网友:
MHDD扫描结果中,弱磁道的数量多不多

网友:
40G属于比较早期的产品,速度都应该在 40 M 左右吧??我一个使用了将近二万小时的硬盘,那条曲线依然很靓。。。。。。。

网友:
低格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迈拓40G硬盘低于40M/s,如果是4D040H2之类5400转的,已经非常快了,如果是金八这种7200转的,也只是略有点慢。

网友:
硬盘太老了~~~

网友:
我的也是4D040H2,现在也差不多是40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