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78C前置没声音

楼主(2009-10-26):
今天刚给配了台昂达N78C的主机给别人,可抱回家没多久就打电话给我说前置音频没声音输出,后置音频有输出。一主机全套都是配的新的,可前置音频就是没有输出,有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朋友指教下。是不是要再BIOS里面设置一下才有的啊?是的话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下市在哪项里面设置?多谢了!!!

网友:
主板上的线插了没,不用到BIOS里面设置的,控制面板看一下,有没有设置好,还有如果后面插了前面的会频闭掉的。

网友:
你用的机箱的前置音频是AC97,不是HDA的才会这样。
现在很多的机箱提供的是AC97兼容HDA规范的7针简化版接头,也需要如下调整:

网友:
版主正解!

网友:
同意版主的意见!!有的板子也需要在BIOS中打开的!

网友:
软件区上面有案例也.  以后有空多来看看软件区的吧...

网友:
同意楼主的看法

网友:
经常遇到这种情况!3楼正解!

网友:
要禁用前面板检测

网友:
如果碰到 ASUS (华硕)的板子 比如G31的 P5KPL-AM 的 在系统里设置是没用的
一定要在 BIOS里 将音频的模式 设置成 AC97‘   出厂设置为 HD-A的

网友:
或者在BIOS里面的设置回AC97模式.华硕的板子很多都是前置音频不行,要在BIOS里面把HD AUDIO改为AC97才行..

网友:
我前两天碰到过这样的问题,你把“禁用前面板插孔检测”勾去掉就行了

网友:
3楼很有道理.

网友:
后配的机箱,得人工开启前面的接口。同意3楼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提问的很简单,多碰几次就记熟了,回答的都很热心,很确切,分别补充说到了目前前置的几种现象,三楼大人的图不错,搞下来以后可以发给别人看,要不然说上十分钟还不一定搞明白,都过过17个小时了楼主怎么也不出来谢客...

网友:
现在的主板,只要接好前置音频,就会自动进行前后音频的转换,如果是不接前置,那需要在主板上进行跳线

网友:
对需要把前面板检测开了,不行把BIOS里的设置调成AC97就行了,不要用HD

网友:
多谢各位的指点,看来遇到问题的时候还是得冷静下来思考。不过我那主机线是插好了,结果还是系统里面音频设置问题。问题已解决。

网友:
版主正解 呵呵 很全面 图也上了